接仿真器上电和电池上电数据不同

楼主(2014-03-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用430编写程序,当我连接仿真器烧入程序,然后运行一切都正常,但是当我不连接仿真器,用电池上下电,有一个显示就变成非法数据了-1.#INF00,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测试数据不一样到是碰到过。
仔细看下程序吧

网友B:
这些问题的还是得实际的操作的试试的

网友C:
仿真器和电池提供的电源电压一样吗?

网友C:
建议楼主上传电路图和代码,不容易猜原因

网友D:
难道是电压不稳定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电压不稳定所造成的?

这个会有什么不稳啊,再不稳也是仿真器载入的时候会不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和电池提供的电源电压一样吗?

仿真器就是430常用的那个FET,电池也是430常用的那种外面蓝色外壳的,如果是电路或是程序的问题,那连着仿真器也是会出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上传电路图和代码,不容易猜原因

电路图我这边没有,不是我设计的,电源部分是用一个稳压芯片将电池电压降到3.3,LCD液晶用的是162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器就是430常用的那个FET,电池也是430常用的那种外面蓝色外壳的,如果是电路或是程序的问题,那连着 ...

首先,建议检查是显示部分出了问题,还是其他部分出了问题
先寻找问题所在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建议检查是显示部分出了问题,还是其他部分出了问题
先寻找问题所在部位 ...

不是液晶的问题,我之前试过把液晶拆掉,直接用通讯,上下电时候的数据也是错的,但连着仿真器就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液晶的问题,我之前试过把液晶拆掉,直接用通讯,上下电时候的数据也是错的,但连着仿真器就没问题 ...

:L检查下程序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上电的时候,影响了一个测量量使其变为0,后期有对其除法操作,导致现在的情况,用仿真器可能没那么暴力,没有影响测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