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分析这两种阻容滤波电路的效果有何不同?

楼主(2014-03-17):
下面两个图中的阻容滤波电路仅有电阻电容的先后顺序不同,请分析在电路原理和滤波效果上有何不同?孰优孰劣?
图A:

图B:

先感谢每位热心帮助的人!

网友A:
RC滤波!第一个R1C1,第二个0*C1,其它且不说

网友B:
图A的时间常数是R1×(C1+C2+ADC输入电容)
图B有两级RC,第一级时间常数较小,但未知,因为R就是LM324的输出电阻,很难确定。第二级时间常数更小,因为R1后面的C是ADC的输入电容,很小,一般在10pF以内。
图B还有个问题,运放输出端接这么大的电容,很容易不稳定,自激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滤波!第一个R1C1,第二个0*C1,其它且不说

谢谢,真是一语道破。
本人对模拟电路不是很熟,电路中我画的是图A,我们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偏偏要用图B,还以为我自己错了呢,人家权威啊。现在明白了

“本人对模拟电路不是很熟”这和模拟电路有什么关系?这是电路基础中的知识。
你的工作态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滤波!第一个R1C1,第二个0*C1,其它且不说

你好,本人乐于受批评和建议,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学知识更重要学做人。一句工作态度有问题让我沉思良久,本人业务水平不高到是事实,工作态度问题何以见得?

“我们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偏偏要用------”,由此一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真是一语道破。
本人对模拟电路不是很熟,电路中我画的是图A,我们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偏偏要用图B, ...

那就问总工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D:
稳妥起见,把R1分成2个1k,电容接在中间,做成T型滤波网络。

网友E:
同楼上,觉得T性的好;
你的图二可能无**常工作,甚至烧坏芯片,自激振荡等各种情况都有可能;电容改变了运放的输出相位角,
图1还行

网友F:
第一个10UF的电容,是否影响信号采样的及时性;

网友G:
本人认为总工说得是对的

网友H:
跟随器。。没有正反馈怎么会震荡。。

你可以搜搜TI的“运放稳定性”文章,里面有详细讲解。 或者自己做一个实验,在跟随器后面加4.7uF瓷片电容+470uF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I:
方案二较好

网友A:
这个事儿首先是,艺术上领导必须得尊重,其次技术上总工不可能乱说
8楼就考虑了这点
楼主可以前后分成2个环节去考虑:前是运放及其所代表的源,后是图中未表达之负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本人乐于受批评和建议,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学知识更重要学做人。一句工作态度有问题让我沉思良久 ...

对于这样的PI滤波形式,按照你的分析,C1岂不是可有可无?

楼主:
做了个仿真,哪个电容有滤波效果看到了吧,那些支持总工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支持你所说的“总工观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于这样的PI滤波形式,按照你的分析,C1岂不是可有可无?

如果源端输出电阻足够小的话,C1确实可有可无

网友K:
运放的输出电阻一般在100欧以内,所以图二第一级的滤波截止频率会较高。不知是否满足具体的应用要求。
另外,Pi型或者T型滤波器都是要考虑前级输出阻抗和后级负载阻抗的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做了个仿真,哪个电容有滤波效果看到了吧,那些支持总工的朋友

实际工作中,你的VIN信号就是一个方波吗?

楼主为啥不用这样的连接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际工作中,你的VIN信号就是一个方波吗?

楼主为啥不用这样的连接方式呢?

不错的一个方案。原电路vin是一个电机绕组电流传感器,**十安培,有非常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错的一个方案。原电路vin是一个电机绕组电流传感器,**十安培,有非常大的干扰 ...

**十个安培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个安培

日,这还屏蔽, 一般八十九十,大了一百五六十个安培

网友L:
引用 楼主:
日,这还屏蔽, 一般八十九十,大了一百五六十个安培

搞不清楚这也能给屏蔽啊,二姨果然强大。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案,当然不是用来检测电流传感器的。对一个有噪声干扰的电压先滤除噪声,再跟随降低输出阻抗,再交给ADC。那么你的电路是不是就是说,你的ADC也要检测干扰,这样的话,就能知道电机工作的最差情况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做了个仿真,哪个电容有滤波效果看到了吧,那些支持总工的朋友

楼主,有没有把电机绕组传感器的电压用示波器测下,干扰最大的情况是多少。从运放的提供电压9V来看,输出电压最大也就9V,也就是说电流传感器的电压应该不是很大吧!十几安培或者十几安培的电流经过电流传感器的电压是多少?还有,楼主用的电流传感器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没有把电机绕组传感器的电压用示波器测下,干扰最大的情况是多少。从运放的提供电压9V来看,输出 ...

毫欧电阻,分流器,一般75mv满量程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跟随器。。没有正反馈怎么会震荡。。

恩 我确认了一下 确实容易振荡

网友M:
支持20楼方案,我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案,前面是交流电流传感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