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 10 等长布线和差分布线

楼主(2014-03-17):
AD 10 画 SDRAM 等长布线 具体操作
ps 查不到资料

楼主:
FPGA 对SDRAM  不等长 会出现时序问题么
新手 求指教

网友A:
SDRAM速率不高,线不等长的话,尽量短些也就可以。
就算不行,FPGA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可以调整时序了。

Altium Designer等长布线:

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0ncDOAvUmlNdCXAen2W

网友B:
先完成走线,然后把要等长的net在布线规则中设为等长组,目标长度为之前走线最长的那个,然后使用蛇形线调整。建议RAM离FPGA不要太近,否则等长会很困难。不过SDRAM没有严格要求,DDR或DDR2,DDR3才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