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我想用ADS1240(24位AD)去采集最大6mv最小1mv的传感器可以吗

楼主(2014-03-17):
我想用ADS1240(24位AD)去采集最大6mv最小1mv的传感器,根据计算,我觉得这样可以,精度完全够,但是如果真的要用的话,会不会数据不稳定?如果要做放大的,那么放大电路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最好用内部PGA放大

网友B:
  首先要搞清这个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也就是允许接多大的负载、能容忍多大的容性负载存在,而不影响输出的线性、范围等性能,然后查看直接连接的ADC输入是否满足要求,如果满足传感器的要求,同时分辨率、精度、速度能够接受,那么就完全可以这么做。
  如果不满足要求,就需要安排信号调理电路,信号调理电路就需要考虑电源的正常供应,器件的基本性能(带宽、直流、交流误差、放大倍数、稳定性如何、引入的相位差是否能够接受、成本、体积能否接受......),需要看你的具体需求才好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搞清这个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也就是允许接多大的负载、能容忍多大的容性负载存在,而不影响输出的线 ...

嗯,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基本有了思路

网友C:
还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24bit ADC的基准源,要很稳定很干净才行,这个非常有难度。
倒入如先放大下,然后在进ADC采集,这样就降低了对ADC部分的要求,运放选择uV级别VOS的即可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宝贵经验,不过我打算用LM324进行2级放大,然后直接用单片机的AD去测量,这样是不是要好些,对于ADC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基准源的问题,反正测量的时候,数据变化不是线性的,偏差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宝贵经验,不过我打算用LM324进行2级放大,然后直接用单片机的AD去测量,这样是不是要好些,对 ...

LZ应该好好研究一下LS各位说的。。。

网友E:
你的信号很小,324能满足你的要求吗,这个运放需要认真选一下,如果你只需要实现功能的话,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