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低功耗与USB通讯

楼主(2014-03-17):
使用cc2540的项目需求中包括USB与PC机通讯,同时CC2540需要低功耗。
问题来了,MCU低功耗下电脑就识别不了USB了,而CC2540只能通过外部中断、睡眠定时器、复位来从低功耗状态下恢复到正常工作模式。MCU长期低功耗,有主动唤醒的时候,但间隔非常短,这样的话就无法通过USB从PC主动和MCU通讯了。难道这个方案夭折了吗?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官方的HAL层UART驱动代码中,不管你用不用流控制,如果你的设备是低功耗的,那么它就会使用UART的CT脚来作为外部唤醒引脚。

网友A:
很不错的,顶一下的吧

网友B:
usb与PC通讯时,没必要低功耗吧。

网友C:
MCU唤醒的时候就给cc2540发送一个数据信息的提下醒的就可以拉

网友D(2014-06-23):
能不能告诉我CC2530怎么实现低功耗 刚接触这个 不太懂:(

网友D:
能不能告诉我CC2530怎么实现低功耗 刚接触这个 不太懂

网友E:
低功耗的实现最主要就是合理的调整外设备的工作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