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V左右电压放大,PCB布线路时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3-17):
3MV左右电压放大,PCB布线路时要注意什么,运放走线时注意什么,我现在运放地线与其它线分开走,地线为1.6MM线宽,这样行吗?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给运放的VDD\GND只要干净,周边元件尽量靠近OP

网友B:
微弱信号需要注意很多地方。
运放的选取、电源的纹波、地线的处理、信号的滤波。

网友C:
电路设计的好,噪声低,一般没啥问题。
怕干扰,可以把信号线,用地包起来(不是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能不能给清楚点的,让我看一下

网友D:
伴地,线短、粗。

网友E:
300万伏还微弱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00万伏还微弱呀?

3mv是3毫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300万伏还微弱呀?

他应该说的不是兆,是毫

网友F:
基本不用注意,这部分的地和其他的单点链接,周围不要有与信号频率差过大的,电压差较大的器件和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H:
乍一看也以为是300万伏呢

网友I:
好像WINDOWS说不用区分大小写的
信号地不要有电流流过就行了,减轻干扰一般是包地,或电路内部用差分方式,自己平衡共模干扰

网友J:
普通运放的零误差就是这个级别的;

网友K:
3mV不算小信号。只要注意走线尽量短和宽,运放电源干净就行了。

网友L:
说包地全是一窍不通的二货,纯的。

只有输入阻抗很高微电流场合才要包地,而且面积一定要尽可能的小。微弱电压的场合,特别是输入阻抗不高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包地,呈闭环状的地线是50Hz工频吸收天线,完全可以吸收mV级别工频把你的信号淹没掉。

网友M:
楼上很猛。

“包”干啥用呢?  是为了用低阻抗的金属把高阻抗的围起来,最好用同一电位的低阻抗铜皮包围高阻抗金属,这样外围的“漏电”就跑到低阻抗的金属里去了

还有的“包地”,是为了尽量减少高速or大电流 线间的串扰,比如 两根线平行走,中间加一片地,粗略这么理解吧。

包地也不是万金油啊。所以版主说的也不一定哦

小的闭环,50HZ这么低频率也够呛能成为有效天线吧。但是频率高一些,天线那是必须有的。

3mV 难不难? 该怎么做?  你的要求太模糊。

唯一能确定的是     地线1.6mm够了   如果是我   我就铺地。

i55
岳父不认识女婿了?

网友N:
如果能把握好信号的回流路径,不铺地会更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如果能把握好信号的回流路径,不铺地会更好。

那当然,但是对于新手   把覆铜做完整 比分析回流路径  更简单可行

网友M:
刷屏是浏览器干的,只发一次它给我发了这么多次. 我已经打它PP了,大家少累哈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指时教,电压是3毫伏,现在明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