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WiFi RN171

楼主(2014-03-17):
Microchip RN171 模块是目前开发难度最低的WIFI模块,超低功耗和稳定性高,本人玩这个已经有2年有余,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希望能帮到大家,
联系方式:liufx@burnon.cn
QQ:33437347

网友A(2014-07-01):
樓主您好
最近在研究RN171-XV模組
有幾個問題跟您請教
1.      目前RN171-XV是不是只要拉出UART_TX, UART_RX, VDD_3V3, GND接到一顆3.3V的MCU就可以使用了?
         目前不需要用到GPIO部分
2.      如果我要傳輸一串16進位的封包, 是否只要直接將封包移至TX暫存器內即可?
         還是要像設定RN171一樣要在封包前面要加上特定的commend再移動到TX暫存器?
3.      如果兩塊RN171-XV模組[A, B]要互相溝通, IP是否要更改?
         例如A=192.168.0.1, B=192.168.0.2, 這樣A或B丟出之資料是否會被對方接受?
         還是說要額外其他設定?
4.      如果有多個RN171-XV模組會主動丟資料, 這樣會造成資料干擾嗎?

還麻煩樓主幫忙解惑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