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器使用?

楼主(2014-03-17):
请问大家用过什么品牌的精密电阻?具体运用到那里?我们选用精密电阻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我用Vishay品牌比较多,金属箔,或叫块金属。具体用在电压基准、电阻基准、分压器、Hamon、精密恒流源里。

选用精密电阻,一个要注意温漂,另一个是长期稳定性。

网友B:
温漂,时漂,精度。
在一些高精度测试仪表,信号源等用的比较多,常见的6位半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Vishay品牌比较多,金属箔,或叫块金属。具体用在电压基准、电阻基准、分压器、Hamon、精密恒流源里。
...

谢谢!您的分享。

楼主(2014-09-17):
台湾光颉/VIKING   精密电阻品牌厂家
精度最高可以做到0.01%,温度系数(TCR)最高5PPM/℃,阻值最大可1GΩ,最小阻值0.0005Ω(0.5mΩ),最大功率100W,各种电阻器的性能优势供不同行业各种运用。
http://dz.vk-dz.com/index.html
http://www.vk-dz.com/viking.asp
高精度,低温漂,防蚀(防湿,防潮),抗硫化,耐高压,耐突波,抗浪涌,可雷切等多种精密电阻
            阻值范围1Ω~1GΩ
精度:0.01%,0.05%~5%
温度系数(TCR):5PPM/℃,10PPM/℃,15PPM/℃~100PPM/℃
功率:1/32W~1W,2W
精度高,低温度系数,过大电流性能优,防蚀(防湿,防潮),防火,耐突波等特点。
              阻值范围0.1Ω~22MΩ
精度:0.02%,0.05%~5%
温度系数:5PPM/℃,10PPM/℃,15PPM/℃,25PPM/℃~100PPM/℃
功率:1/8W~5W,7W
超低阻,温漂小,功率大,精度高,耐高压,耐突波等特点
              阻值范围:0.0005Ω~1Ω
精度:0.5%~5%
温度系数:50PPM/℃~1000PPM/℃
功率:1/20W~3W,4W,5W,6W,7W
高精度,低温漂,尺寸小,节省空间,装配成本低等特点。
              阻值范围:1Ω~9.1MΩ(0Ω<50mΩ)
精度0.1%—5%
温度系数:10PPM/℃,15PPM/℃,25PPM/℃~200PPM/℃
功率:1/32W~1/10W
功率大,尺寸小,高精度,低温度系数,可配合散热器使用等特点
              功率:20W,30W,35W,50W,100W
阻值范围0.05Ω~10KΩ
精度:0.5%~10%
温度系数:50PPM/℃~300PPM/℃
标准:AEC-Q200;IEC 60115-1,60068-2-58; JIS-C 5201-1;MIL-STD-202;UL-94
精度:0.05%~5%
温度系数:25PPM/℃~100PPM/℃
功率:1/16W~1W
阻值范围:0.001Ω~10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