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频率漂移怎么处理? 该用什么三极管

楼主(2014-03-17):
我搭了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出现频率温漂严重,请大家支招!

我需求的频率在10K~30K之间,现在使用的 三极管是8050, 电容为104瓷片电容

网友A:
104瓷片,不**就不对了

网友B:
瓷片的温漂很大的

网友C:
用0.1uF的C0G或NP0电容。

网友D:
用直插独石电容效果好些

常见小型瓷片大概都是Z5U一类
普通直插独石电容温漂也不小。还不如CBB电容。大概来说:温漂 NP0电容 < 方块校正电容 < CBB电容 < X7R独石电容 < Y5V独石 < Z5U独石
普通直插独石电容温漂也不小。还不如CBB电容。大概来说:温漂 NP0电容 < 方块校正电容 < CBB电容 < X7R独石电容 < Y5V独石 < Z5U独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