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三路数字信号数据通过USB通信电路传到PC机上?

楼主(2014-03-17):
各位大哥,小弟要做课程设计,需要把三路数据通过AD转换后传到PC机上做数据处理和分析,
请问圈中的部分如何实现,哪些芯片可以?急需USB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ad+cpu+ch372+232

网友B:
这得看你的采样速度有多大,这是选择的关键。

接主机这边最常见的是USB、串口、以太网,看你的采样速度高低,决定选择哪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