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datasheet里面的Izt和Iz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17):
(无正文)

网友A:
去看note3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note3a啊

原来是酱紫!一般note都是直接忽略的

网友B(点评):
Note直接忽略,这才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note3a啊

大哥!!看了note3还是不知道Zzt和Zzk为什么差这么多?!

网友A:
它的定义太细腻了,俺也不起名,看图识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定义太细腻了,俺也不起名,看图识字吧

我觉得只要IR和IZM就可以了,顶多再要一个IZK或者IZT,不明白定义IZK和IZT是要做什么区分?

网友A:
一个确定典型阻抗,一个给出最大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确定典型阻抗,一个给出最大阻抗

也许你是对的,但我还是比较迷惑

网友A:
如果你能看懂5楼图,再知道阻抗概念定义,也就不再迷惑了

网友C:
动态阻抗跟工作点有关,低电流时,动态阻抗大,反之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态阻抗跟工作点有关,低电流时,动态阻抗大,反之小

动态阻抗!谢谢

网友D(2015-10-04):
最小稳定电流,也就是使稳压管工作在稳压状态的最小电流

网友D:
Izk是最小稳定电流,Izm是最大稳定电流

网友E(2016-03-02):
IR:在反向压降VR不足时的漏流,此时尚未进入稳压区域
Izk:膝点(knee-point)电流,即拐点电流,也即稳压的最小电流Izmin
Izt:典型值(type)工作电流,在典型值电流处工作,稳压结果刚好是典型值电压(也就是标称稳定电压)
Izm:最大(max)工作电流,也就是Izmax,超过该电流,管子即有烧毁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