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板子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3-17):
请问板子显示
root@freescale ~$ cat <7>FIFO_RD_AUX_LSB read fails
是什么原因?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么?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那块开发板,以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在什么情况下遇到这个问题,希望你可以描述的详细一些,从你现在给的信息中很难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那块开发板,以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在什么情况下遇到这个问题,希望你可以描 ...

板子是别的公司在m6q_sabresd基础上改的,bsp我也不知道哪个版本囧。。。就是把uImage下到板子上 内核启动完成后 一段时间不操作 就会出现这个提示。。刚才忘了登录 过了一会就显示 freescale login: <7>FIFO_RD_AUX_LSB read fail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别的公司在m6q_sabresd基础上改的,bsp我也不知道哪个版本囧。。。就是把uImage下到板子上 内核启 ...

你好,板子是在m6q_sabresd基础上修改的话,请问你使用的BSP版本是哪一个?要不你把名称发给我看一下也行,否则,根据你给的信息很难判断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别的公司在m6q_sabresd基础上改的,bsp我也不知道哪个版本囧。。。就是把uImage下到板子上 内核启 ...

你是将uboot,uImage以及文件系统烧写到什么存储器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别的公司在m6q_sabresd基础上改的,bsp我也不知道哪个版本囧。。。就是把uImage下到板子上 内核启 ...

你烧写的uImage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还有你的uboot中的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在你板子uboot起来后,你print后,将显示的信息发给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烧写的uImage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还有你的uboot中的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在你板 ...

1.bsp应该是4.1.0的,
2.uboot.uImage还有文件系统都是烧在flash上的
3.uImage是自己编译的
uboot相关信息如下

启动信息
U-Boot 2009.08 (Nov 05 2013 - 15:09:16)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4
Temperature:   44 C, calibration data 0x58f4e369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MMC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mc2(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环境变量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env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3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nfsroot=/opt/eldk/arm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 mmc dev 2; 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 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mmc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thact=FEC0

Environment size: 697/8188 bytes

网友A:
从你板子的启动信息和你uboot参数设置来看是没有问题的。请问内核和文件系统跑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板子的启动信息和你uboot参数设置来看是没有问题的。请问内核和文件系统跑起来了吗? ...

恩 跑起来了
不过有的时候会停在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6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7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8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9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20
就卡住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跑起来了
不过有的时候会停在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这里显示是没有问题的,显示了你的视频接口。在你板子起来的时候也会初始化的。请问停在这里之前你有没有进行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显示是没有问题的,显示了你的视频接口。在你板子起来的时候也会初始化的。请问停在这里之前你有没有 ...

只是之前添加串口的那些改动,看了看那几个串口的pad跟视频这块也没关系哇
请问会不会是配置的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之前添加串口的那些改动,看了看那几个串口的pad跟视频这块也没关系哇
请问会不会是配置的原因呢? ...

你好,请问是一直都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有时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之前添加串口的那些改动,看了看那几个串口的pad跟视频这块也没关系哇
请问会不会是配置的原因呢? ...

还有请问你是否有做图像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是一直都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有时会?

偶尔出现 有时候可以启动成功。。

试了试 应该是串口2的pad的问题,不添加它就不会卡了!
板子上uart2 tx 和rx的pad用的是 EIM_DAT26和EIM_DAT27
看电路图发现这两个pad有用在camera那个地方,
Screenshot from 2014-04-01 10:06:42.png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所以停在video capture那里呢?? 不是很懂 麻烦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尔出现 有时候可以启动成功。。

试了试 应该是串口2的pad的问题,不添加它就不会卡了!

楼主你好,是你提到的这个原因,EIM_DAT26和EIM_DAT27已经接了camera,所以你再将它用到串口上就会出现冲突。这里建议你把串口关掉。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么?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您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结贴方式可以参考本论文中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如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帖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你提到的这个原因,EIM_DAT26和EIM_DAT27已经接了camera,所以你再将它用到串口上就会出现冲 ...

您好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
虽然它接到了camera, 但是那块电路实际上并没有使用 中间的那个0欧电阻也没有接啊 这也会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么?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您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结贴方式可以参考本 ...

还有 在board-mx6q_sabresd.h文件里只加上了把EIM_DAT26和EIM_DAT27作为uart2 pad的配置 并没有配置为camer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 在board-mx6q_sabresd.h文件里只加上了把EIM_DAT26和EIM_DAT27作为uart2 pad的配置 并没有配置为cam ...

没有配置为camera,但是硬件上是连在camera上的,而你把EIM_DAT26和EIM_DAT27作为uart2 pad的配置,所以会有冲突,这里建议你去掉uart2 pad配置。

网友A:
如果楼主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非常感谢你把该贴结了~~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非常感谢你把该贴结了~~

恩好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 谢谢您的回答~

:)不客气,欢迎有问题再次创贴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