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v 20U的电容放电 问题

楼主(2014-03-17):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去找高压开关器件,有耐压几KV的,更多十几KV甚至更高的,只是价钱就不怎么让人开心而已

网友B:
分断能力1000V的开关市面上大把大把的。

网友C:
耐压不是问题。。。

网友D:
也可以用高压三极管或高压MOS关做开关。
三极管比如2SC4152或2SC4576,BVcer都是1400V的,MOS管比如2SK1271,耐压也是14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