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TSI灵敏度

楼主(2014-03-17):
用FRDM_KL25ZDEMO来测试TSI灵敏度,发现隔了两张纸能检测到手指变化,若隔了三张纸就不行了。
请问它的灵敏度能不能调整的?具体改哪些参数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应用手册  TSS软件库的使用方法: AN3934

楼主:
链接打不开呢

网友B:
可以调整的, 经过测试最大可以间隔3-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链接打不开呢

现在应该可以下载了,刚链接有问题。
里面有关于灵敏度的设置。

楼主:
刚下载看了,是要使用库的。有没有更直接的说明呢,譬如配置哪个寄存器就可以。一个简单的工程,若加入它们的库就显得复杂了。
另你说可以间隔3~5mm,是指悬空3~5mm,还是可以插入其它东西如玻璃和亚克力等材料?

网友C:
以前没发现,我家油烟机的触摸按键估计就是这模块做的。
也是隔了层有机玻璃类的东东。

楼主:
很多产品都应用了电容触控技术,这个很有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