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ADF7020-1 频综(PLL VCO) 调试问题

楼主(2014-03-17):
刚开始学习ADF7020-1 收发芯片,有如下疑问,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下,谢谢了
(1)对于ADF7020-1,是不是仅仅写入寄存器0和寄存器1 ,其PLL就应该开始工作了?如果PLL锁定,mixout引脚在digital lock 模式下输出高电平。

(2)发现PLL锁定不了,应该主要从哪些方面查找问题?跟环路滤波器、CP电流关系大吗?

(3)如何测试VCO是否正常工作?

我设定的工作频率为315M,VCO设置直接输出模式,环路滤波器和VCO外接电感均是参照ADI官方开发板(310-340M)设计。现在的调试问题是,R分频输出正常,N分频和Digital lock就不正常了。此外连接环路滤波器网络的CPOUT和VCOIN均稳定为2.2V电平。 现在急于调试,请版主和ADI工程师指导下,谢谢啦!

网友A(2014-04-24):
我们用ADF7020-1多年,可合作,QQ1625422362,我们调试此芯片用了6个月

网友A:
在无线收发器芯片中,SI的性能最好,第2是ADI,调试难度也同样,CC系列简单。

网友B:
SI的规格书好看。实际使用没那么厚道。

网友C(2014-06-11):
芯片没有什么最好,只有最合适你的项目了。
楼主要调试,目标是想搞清楚ADF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配置问题。对吧?
建议你用一个功能OK的模块,自己来写软件。先把硬件问题挡在外面。如有需要,可联系交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