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点阵原理大致已经弄明白了,但是有三行代码不明白

楼主(2014-03-17):
        PT=digittab[cntb][cnta];
        PA=0;
        for(i=0;i<7;i++)
        {
                PT>>=1;
                PA = PA|CY;
                PA<<=1;
        }
        P2=PA;

网友A:
嗯,就是把第12345678位变成第87654321位,
比如 11110000变成0000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就是把第12345678位变成第87654321位,
比如 11110000变成00001111

麻烦能详细点吗,那个CY里面是什么?

网友B:
CY时PSW里面的一位  ,进位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时PSW里面的一位  ,进位标志

PT=0x21  0010 0001
PT>>=1就是 0001 0000
那么PA=PA|CY该是多少?
麻烦了 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太笨了

网友B:
PT=0x21  0010 0001
PT>>=1就是 0001 0000
移没了的一位就是CY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0x21  0010 0001
PT>>=1就是 0001 0000
移没了的一位就是CY的值

然后呢???
下面的几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0x21  0010 0001
PT>>=1就是 0001 0000
移没了的一位就是CY的值

PT右移动之后,就没他的事了啊,PA是0,它和CY按位或之后是什么

网友B:
饿
比如啊   PT=1001 1110    PA就是0
一步一步来  左边是PT  中间是CY   右边是PA
10011110       0        0
01001111       0        0
00100111       1        01
00010011       1        011
00001001       1        0111
00000100       1        01111
00000010       0        011110
00000001       0        0111100
00000000       1        0111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饿
比如啊   PT=1001 1110    PA就是0
一步一步来  左边是PT  中间是CY   右边是PA

瞬间我就懂了,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左移有进位  右移也有效吗 哪来的借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太笨了

别灰心,刚开始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灰心,刚开始都一样的。

我现在研一了都,大学时候没好好学,现在天天恶补,天天累的跟狗似的。。
我现在才开始学习单片机,同时也看看ARM资料,导师说毕业论文必须用aRM做。
我现在也很苦恼,不知道自己这么走对不对!我尽力了

网友E:
因为在KEIL下面”PT>>=1;“被翻译成汇编语言的"RRC    A"(带CY的循环右移运算),所以,执行右移1位后,PT最低位被移到CY中,然后”PA = PA|CY;“就把CY的内容存放打PA变量的最低位。举例可见12楼

网友F:
PA = PA|CY;
PA<<=1;
这两句是不是颠倒了,把移位放在最后,PA最低位不就空了吗

网友G:
用汇编和c的混和编程,效率更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研一了都,大学时候没好好学,现在天天恶补,天天累的跟狗似的。。
我现在才开始学习单片机,同时 ...

ARM分高低档次的。

Cortex=M系列也属于ARM,这种就是个单片机,跟51比难不了多少。

高通的晓龙号也属于ARM,要重者芯片做出个像样的东西,每个团队恐怖是不行的。

网友H:
真是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M分高低档次的。

Cortex=M系列也属于ARM,这种就是个单片机,跟51比难不了多少。

我先把tiny210的裸机跑一边,然后在谈下一步。不知你有什么建议。导师给我的方向大致是北斗定位结合无线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M分高低档次的。

Cortex=M系列也属于ARM,这种就是个单片机,跟51比难不了多少。

导师给我的板子是,友善之臂tiny210的,ARM-cortex A8

网友I:
是这样的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导师给我的板子是,友善之臂tiny210的,ARM-cortex A8

那你得好好研究研究linux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先把tiny210的裸机跑一边,然后在谈下一步。不知你有什么建议。导师给我的方向大致是北斗定位结合无线 ...

这要求,研究的可有点深了,我还真没这方面的经验。

不过话说回来,掌握基础可定是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求,研究的可有点深了,我还真没这方面的经验。

不过话说回来,掌握基础可定是没错的。 ...

希望能和你认识一下,可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希望能和你认识一下,可否?

可以啊,一起交流共同进步吗。

不过嵌入式系统方面我可能真帮不上你什么忙。

网友J:
学习了,正在学习C语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