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引线长度和热变电阻的关系

楼主(2014-03-17):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张图?这是安森美稳压二极管的一个参数图,我的理解是:纵坐标的数值表示,在横坐标固定的引线长度下,功率每增加一瓦特,器件所上升的温度。

网友A:
是不同引线长度的热阻。

楼主的理解仅限于对热阻的解释,不是对图。

网友B:
楼主图中文字(Junction to Lead Thermal Resistance)说的很清楚:PN结中心至引脚端面的热阻。顾名思义,引脚越长热阻越大。也就是说为了减少焊接二极管时对PN结的损坏,增大热阻,引脚越长越好。反之,为了降低二极管工作发热,短引线焊接在大面积焊盘上比长引线更有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文字(Junction to Lead Thermal Resistance)说的很清楚:PN结中心至引脚端面的热阻。顾名思义, ...

你能从两方面来考虑问题!赞一个!!

网友C:
678是稳压管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678是稳压管专家

我只是喜欢较真,问得比较详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