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AN总线的电平问题

楼主(2014-03-17):
CAN控制器即使在发送数据的同时也在监控总线电平状态,即当在仲裁时,当控制器发送隐性电平但检测到总线为显性电平时,节点仲裁失败,转为接收节点。

这句话中  “当控制器发送隐性电平但检测到总线为显性电平时,节点仲裁失败,转为接收节点”   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  当控制器发送的电平和总线上的电平 不一致时   就是仲裁失败  但是控制器发送的电平类型有什么决定??总线上的电平又由什么决定呢???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控制器发送的电平类型有什么决定?

当然是接口芯片决定了,控制器发送的是什么电平,接口芯片就输出什么电平...

网友B:
这个问题太底层。编程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太底层。编程用不到。

哦哦  是这样啊    我刚刚开始看   学习CAN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啊??比如说  一些主要的  寄存器 之类的

网友C:
我觉着需要注意的是错误处理,虽然多个产品已经实际用了,但还是没有完全理解错误处理。
其它的都是CAN控制器帮你处理。
至于寄存器就是用什么器件看什么手册,找个例程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  是这样啊    我刚刚开始看   学习CAN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啊??比如说  一些主要的  寄存器 之类的 ...

你用啥芯片?
CAN做项目比较简单  比485简单的多。一般也很难出问题。

关键是招个例子自己琢磨  找老外的历程 STM32啥的  看看别人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啥芯片?
CAN做项目比较简单  比485简单的多。一般也很难出问题。

板子是  英飞凌的XC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