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同样的距离,为什么四个角的焊盘 报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17):
看着不一定是距离报错
你哪个异型焊盘 2个叠起来的吧
其实这种封装 那8个 可以做方块焊盘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如果真是距离报错,
栅格设置最小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距离报错,
栅格设置最小 看看

版主大哥确实厉害!
学习了,谢谢!

见下图,左下方的焊盘确实是由上方的两块(一个焊盘、一个fill填充区) 拼起来的。

请问大哥,如何在软件里设置,可以 不再报错呢?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