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各位版主大神帮帮忙)STM32的USB没有控制发送ACK的寄存器,如何发ACK

楼主(2014-03-17):
STM32的USB没有控制发送ACK的寄存器,那怎么样才能让STM32发送ACK呢?
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求搭救。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能沉啊

网友A:
看手册啊同学。。。
端点寄存器有STAT位,收发都有,  应答并非全是ACK,也可以是NAK等,  设置成什么,就会以什么回应。

网友A:
应答是自动的。。。

网友B:
只要这个端点是被应用程序设置成VALID状态,则一旦针对这个EP上的数据传输被该USB device正确接收,就硬件自动回复ACK

网友C:
由硬件自动回复ACK或者NAK的。

不光是stm32,其他厂家的单片机也都这么做的。

自己发送的话,中间增加了等待时间,并且还需要cpu更多的参与,效率一定会变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