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教各位前辈,变压器的涡流问题

楼主(2014-03-17):
最近在学习磁性元件,一段话不太理解,“虽然涡流是损耗,相当于一匝次级反射到初级,成为初级磁化电流的一部分,客观上减少了磁芯的动态磁导”这个动态磁导为什么会减少呢?还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律师请医生给他的妻子治病,说:您放心,无论您治活了她,还是误诊医死了她,我都将如数付给您500英镑!医生于是竭尽全力投入治疗,可由于病情过重,终于回天乏术。医生在表示歉意后要求律师支付急救酬金。我的妻子是您误诊死的吗?律师问。当然不是!我的诊断和用药都没有错!那么您把她救活了吗?律师又问。那倒没有。可是?这就对啦!您既没有救活她,又没有误诊医死她,我为什么还要付给您500英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