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使用Qii11.0时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4-03-17):
我在使用Qii11.0时,打开programmer时显示错误,Error: Line 10 of Chain Description File D:/Documents/Desktop/new/MYFPGA.cdf contains syntax error,我用jtag时没有这种问题使用AS时就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A:
能不能描述详细一点?AS烧写使用.pof文件,是不是楼主没有选对?当然楼主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描述详细一点?AS烧写使用.pof文件,是不是楼主没有选对?当然楼主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

我下载的时候没有pof的文件,

网友A:
难道你是用sof文件烧写的?你先delete file,把sof文件删掉,再add file,添加pof;
你如果之前没用pof文件烧写,那就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另外,AS是另外一个下载口,和JTAG不同。如果你要用JTAG固化程序的话,可以使用jic文件,网上也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是用sof文件烧写的?你先delete file,把sof文件删掉,再add file,添加pof;
你如果之前没用pof文件 ...

亲,以前我都用9.0后来用四代了改用11.0,不过还是谢谢你啦。这个问题只能靠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那个cdf,再重新打开programmer

同样的效果,还是显示那个文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这个我是真心没骗你啊,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软件不生成.p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