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这种规格的ARM开发板,请问有推荐的

楼主(2014-03-17):
找一块ARM的板子

主频越高越好

带4个串口

1个网口

1个GPRS接口

SD卡>8G

摄像头接口

WINCE 6.0以上版本的系统

触摸屏(真彩,电容式,800*600以上的分辨率,7寸~10寸的大小)

company:英创    友善之臂

最好是以上两家公司的产品

网友A:
我们的板子很多种符合您的要求!如果方便,留个您的邮箱给我,我发份资料给您

网友B:
能不能具体一点,一般开发板是不集成GPRS模块的;主频高的像A8/A9平台是跑安卓系统,一般没人去研究wince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具体一点,一般开发板是不集成GPRS模块的;主频高的像A8/A9平台是跑安卓系统,一般没人去研究wince系 ...

可是我们领导只说了这么多,系统一定要wince的

网友C:
飞凌的如何,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们领导只说了这么多,系统一定要wince的

wince系統現在的ARM平臺主屏高的也在4、500M,攝像頭很難處理的,這部分具體怎麼做:數字的還是模擬的,需要做硬件編解碼嗎?

网友D:
可以考虑飞凌的,他们家的软件做得不错。友善之臂的硬件不错。

网友B:
这块板子就可以

网友E:
可以参考下迅为的A9开发板,主频好像是1.5GHz的,不过一般都跑Android系统。

网友F:
不知道您是做什么用途?CAMAERA是做什么用?如果涉及到音视频解码,那么最好是多核的主控比较好。

我们这里有两个产品,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另外公司新开发了一款CoM-335X,运行速度比较快,CORTEX-A8的核心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