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极管检波电路,一起分析?

楼主(2014-03-17):
二极管检波电路中的电阻电容的值怎么确定?有什么要求

网友A:
高频的东西,都和频率有关系...

楼主:
频率70,80k

楼主:
现在检不出包络来,是一团很糟糕

楼主:
百度一哥们的理论介绍在整个包络检波电路中,二极管可以算是最关键的器件。正是因为二极管的整流作用,才使得单频的载波信号在通过二极管之后派生出新的频率分量,进而改变AM调幅信号的频谱分布,使得利用低通滤波器提取调制信号成为可能。具体分析如下:

    记[A+m(t)]cos(ωt)为输入包络检波电路的AM调幅信号,m(t)为调制信号,A为发射端插入的直流分量,以确保包络信号A+m(t)恒大于0,ω为载波频率。
    二极管的输出信号可视为包络信号A+m(t)与半波余弦信号cos(ωt)I{cos(ωt)>0}的乘积。后者仍然为周期信号,周期为2π/ω,可展开为Fourier级数。由Fourier变换的频移性质可知,经过二极管整流以后,包络信号的频谱产生周期延拓,延拓间隔为ω。在二极管之后级联一个低通滤波器可过滤出包络信号A+m(t),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应远小于载波频率ω,且远大于调制信号m(t)的带宽。再隔去直流分量,即可恢复调制信号m(t)。

网友B:
这与高频源阻抗关联,你先取0.01~0.1uF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与高频源阻抗关联,你先取0.01~0.1uF试下

好像要和放电电阻匹配

网友C:
RC先试1/2的载波频率+音频,然后往两边靠,试时负载电阻大一点。

网友D:
RC时间常数应该远大于载波周期,远小于调制波周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检不出包络来,是一团很糟糕

估计你的示波器触发设置得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百度一哥们的理论介绍在整个包络检波电路中,二极管可以算是最关键的器件。正是因为二极管的整流作用,才使 ...

百度那哥们说得一点都不错,而且指出了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
猜测你是根本没看,或者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那哥们说得一点都不错,而且指出了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
猜测你是根本没看,或者没看懂。 ...

没看懂,是真的,呵呵:L: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那哥们说得一点都不错,而且指出了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
猜测你是根本没看,或者没看懂。 ...

:L:L木看懂

网友E:
这种电路就套4个条件约束式就成了:选择性,小文波,失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就套4个条件约束式就成了:选择性,小文波,失随。。。

谢谢,ok

网友:
使用的二极管参数在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看懂,是真的,呵呵

不要深究了,定性了解个大概就成,教材中没怎么讲过储能元件+非线性电阻的分析方法。直接硬推其静态和动态特性,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