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sl收发芯片能否实现点对点通讯?

楼主(2014-03-17):
使用adsl收发芯片能否实现点对点通讯?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请教下,实际应用呢,有什么缺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实际应用呢,有什么缺陷?

你弄懂芯片的操作方法,然后将两块芯片的数据端互连即可,但ADSL是非对称的,实际通讯速率会很低,而且距离有限,实在不是什么好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