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SP28335 Flash 烧写 问题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3-17):
我将Led灯点亮程序下到ram里可以正常运行,但烧到flash中断电后再复位没有任何反应,在线运行时没问题,也在网上搜了一些方法说将flash数据考到ram中也试过还是不行,各种boot模式都试过都不行,求大神指教!!
初来乍到,还没有积分各位见谅。

网友A:
下个例程参考下。

网友B:
欢迎新朋友   确保烧写到flash中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但是代码搬移应该是能解决问题的
我建议你找个参考例程   然后烧写试试
或者换个flash.cm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