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硬件IIC+24C02

楼主(2014-03-17):
用430内部自带的硬件IIC接口与24c02通信,现在实现了写数据,但是读数据出现了问题。
比如我向第一个字节地址内写入8,然后读出数据,单步debug调试的时候,程序执行箭头的位置,查看寄存器UCB0RXBUF = 9,说明读到数据了,UCB0RXIFG=1,进入中断,RXData = UCB0RXBUF = 0xff,查看j的值为1(初始为0),说明确实进入中断了,而且中断只执行了一次,也产生了stop信号。
If UCBxRXBUF is not read the master holds the bus during reception of the last data
bit and until the UCBxRXBUF is read.

这是datasheet,UCBxRXBUF 没有读的情况下,总线保持接收最后一个bit,也就是说只要UCBxRXBUF没有读,应该保持值不变,而我进行读UCBxRXBUF是在中断中进行的    网上找了msp430+24c02的大都是模拟iic的,没有用内部的硬件接口。我的问题是UCBxRXBUF的值怎么就变了,求熟悉msp430的大神指导。

楼主:
怎么没人,自己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嘻嘻,谢谢。。

网友B:
下载参考的了啊

网友C:
读出来的数据和写进去的不一样?

网友C:
楼主能把完整的程序传一下吗?

网友D:
楼主,你把24C02器件的地址往哪里放???我用过的430是有专门的地址寄存器的,你的没有?

建议你引用程序的时候用编辑里头相应的贴源代码功能,这样便于别人复制回复。
另外,建议仔细阅读用户手册的有关I2C Master Transmitter Mode和I2C Master Receiver Mode的时序图,然后很多问题就能自己解决了。:lol

网友E:
IIC总线的最好采用模拟的IIC总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