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学习STM32???

楼主(2014-03-17):
          买了块开发板,跟着例程跑跑程序,但是对于I/O配置等不适很理解,很迷糊!之前学了51,然后感觉STM32有点麻烦,真心很模糊!希望各位前辈说个学习路线,感激不尽!

网友A:
推荐书本《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

网友B:
不明白的可以百度下,一般都有的。
再深入就要看芯片的寄存器了

网友C:
不适应其实就是上来面对那么多庞大数量的寄存器, 不行 51 每个端口就一个寄存器那么简洁明了.
不过功能复杂了, 性能提高了, 必然要通过多个寄存器来完成控制.
只能说, 耐着性子, 适应吧, 搞明白了其实没有啥复杂的

网友D:
多看多学 多做题

网友E:
慢慢熬  熬过这一些阵子 就好了

网友F:
经历过一个项目就会豁然开朗了

网友G:
有项目最好,没有就把开发板上的模块都自己做一遍,我认为这样至少能熟悉了。

网友H:
找些简单的例程边学边玩。
个人推荐 正点原子的《STM32用户手册》一书,它的内容较丰富,等入门了就可以找其他的资料深入了。

网友I:
“买了块开发板,跟着例程跑跑程序”是个不错的起步方式。

ST每个系列的MCU都有对应的标准外设固件库。里面对每个外设(即芯片的参考手册的每一章)都有若干个程序例程。跑一跑,看看对应章节的功能描述和寄存器描述,改一改。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ST在YOUKU上有个官方的频道,有个超清视频:如何使用官方固件库和软件包

网友J:
寄存器多,时钟也比51复杂,买个实习板,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书本《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

我已经有例说STM32书本    还有开发指南  不完全手册  权威指南等PD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的可以百度下,一般都有的。
再深入就要看芯片的寄存器了

配套书本的例程就是寄存器的吧,还有库函数版本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适应其实就是上来面对那么多庞大数量的寄存器, 不行 51 每个端口就一个寄存器那么简洁明了.
不过功能复杂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看多学 多做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熬  熬过这一些阵子 就好了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历过一个项目就会豁然开朗了

准备用来做毕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项目最好,没有就把开发板上的模块都自己做一遍,我认为这样至少能熟悉了。 ...

恩恩,我会继续慢慢磋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些简单的例程边学边玩。
个人推荐 正点原子的《STM32用户手册》一书,它的内容较丰富,等入门了就可以找 ...

我就是买他的,有很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了块开发板,跟着例程跑跑程序”是个不错的起步方式。

ST每个系列的MCU都有对应的标准外设固件库。里 ...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寄存器多,时钟也比51复杂,买个实习板,多练习

已经买了,确实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例说STM32书本    还有开发指南  不完全手册  权威指南等PDF了

开发指南,不完全手册什么的都是一些开发板配套的教程,例说STM32里面用的库是比较旧的。
不看别人资料的话,有3本,《STM32参考手册》《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CortexM3权威指南》这3本PDF可以解决你99%的问题。都有中文版的,只是这3本书的语言比较官方,可以当作手册查询,,有比较丰富的其他单片机经验的可以只看这3本就完全够了。不然可以找一个开发板然后按照开发板的配套教程来学也是可以的。

网友K:
呵呵,我也新手,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L:
每个人学习的机遇不一样,我当时都是自学的,STM8和STM32一起学,大概自学一个月才基本感觉能做点东西。
现在我辞职了,在手把手带两个新人,他们就赚到了。

自学的话,STM32看看正点原子写的书,STM8则看看风驰的。

网友M:
我是刚开始操作寄存器的,然后转手库,习惯后发现也没什么。。。现在是习惯用STM32,有库,方便。。

网友N:
我也不晓得怎么搞
我买的是f030的   网站有清风的源码   把gpio啊spi  tft GUI 中断都把程序过了便  但叫我程序写个led闪烁我都弄不出来
GUI fats的代码窝看都看不习惯  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指南,不完全手册什么的都是一些开发板配套的教程,例说STM32里面用的库是比较旧的。
不看别人资料的 ...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每个人学习的机遇不一样,我当时都是自学的,STM8和STM32一起学,大概自学一个月才基本感觉能做点东西。
现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