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问题

楼主(2014-03-17):
使用的芯片是CY8C4124-PVI,在烧写程序的时候出现下图的情况,求解答~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啊??

之前用MINIPROG3烧写过CY8C20237,好用,烧写CY8C4124需要更新驱动么?

网友B:
你PSoC Programmer 软件的版本是什么? 烧写时候PSoC Programmer 的界面里面的配置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C:
驱动没安装吧,推荐使用MINIPROG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啊??

是PROGRAMMER的版本问题,升级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PSoC Programmer 软件的版本是什么? 烧写时候PSoC Programmer 的界面里面的配置是什么样子的? ...

是PROGRAMMER的版本问题,升级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没安装吧,推荐使用MINIPROG3;

是PROGRAMMER的版本问题,升级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之前老的 Programmer1.8 版本是不支持 psoc4 16k flash 的芯片的,这个是 Programmer的一个 bug。你中奖了,呵呵,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PROGRAMMER的版本问题,升级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

解决了就好,欢迎常来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老的 Programmer1.8 版本是不支持 psoc4 16k flash 的芯片的,这个是 Programmer的一个 bug。你中奖了 ...

嗯、可以买彩票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欢迎常来交流啊!

好的,有不懂的还得请教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有不懂的还得请教大家!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