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引入低频正弦波干扰问题

楼主(2014-03-17):
各位大虾好,目前在调试一个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共有3个传感器,放大电路都一样,如下图所示

正常的三路传感器输出波形图如下:

但有时会有以下不正常的正弦波干扰出现,如下图

当我在电源地与大地之间串联一个0.0022uF的安规电容时,该干扰波形出现的频率会降低很多,但是还会出现,当将电源地与大地短接时没有出现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我们这个电路板需满足安规要求不能与大地短接

正常波形

正常波形

不正常波形

不正常波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横轴纵轴都不标注单位,很坏的习惯。

网友B:
频率多少?

网友C:
我估计是工频干扰。

网友D:
建议你找一个铁盒子把那个电路盖上

网友D:
如果是浮地就要彻底的浮起来

网友C:
信号基本是直流,用个工频滤波器很容易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纵轴都不标注单位,很坏的习惯。

横轴是采样时间,纵轴是输出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工频干扰。

频率约为76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找一个铁盒子把那个电路盖上

电路已经用铁盒盖住了,整个电路板出了线缆其他都是密封的。

网友E: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是不是工频50Hz干扰。

网友F:
工频加滤波器吧

网友D:
铁壳要接地,移动下电缆的位置,远离网电源

网友G:
改成差分放大试试?

网友H(2014-04-25):
在信号地和大地接个y电容试试看。

网友I:
电源输入加滤波,加屏蔽且屏蔽层(壳)接地,给电源地和大地提供一个干扰泄放回路,信号加滤波。如果做了这些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J: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图形是仿真的还是实际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