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 三极管求教

楼主(2014-03-17):
(无正文)

网友A:
“非工作状态下 Vbe 和 Vbc 都是320V”

不大可能。

网友B:
是的,绝无可能。第一你不能肯定管型,第二即便是,中间也是C极。可偏偏你还测出个放大倍数。

上电路吧!

楼主:
图中应该是个三极管吧  ?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    红表笔接左边引脚  黑表笔接中间引脚  显示560    红表笔接右边引脚 黑表笔接中间引脚显示624  。用万用表 hFE档测量  显示19  这能确定它是一个PNP三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绝无可能。第一你不能肯定管型,第二即便是,中间也是C极。可偏偏你还测出个放大倍数。

上 ...

除了是PNP三极管  还可能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B(点评):
提供其它外围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绝无可能。第一你不能肯定管型,第二即便是,中间也是C极。可偏偏你还测出个放大倍数。

上 ...

原理图中Q2 就是那个元件 ,1接左边引脚  2接中间引脚 3接右边引脚

网友B:
倒像个3端稳压之类——乱说的;P
继续提供,早着来---

网友C:
没有这样的,可能是双二极管。

网友D:
会不会是晶闸管?可惜我对晶闸管不太了解

网友E:
看样子,一脚才应该是控制信号吧,会不会是MOSFET,有全图的话就发一下,那个开关就是一个按键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