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报错

楼主(2014-03-17):
今天使用SysTick中断时候编译出错

Error[Li006]: duplicate definitions for "SysTick_Handler"
查了很久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好几个这个中断程序吧
用CTRL+F查查看,有几个SysTick_Handler

网友B:
中断函数的文件里定义好了,你是不是重复定义了在其他地方,自己找找

网友C:
SysTick_Handler  这个被重复定义了

网友D:
查了很久不知道如何解决,是查了多久,如果查了二天,然后自己解决了,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这个中断程序吧
用CTRL+F查查看,有几个SysTick_Handler

就只有一个中断,没写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函数的文件里定义好了,你是不是重复定义了在其他地方,自己找找

不知道重复定义在哪里了,找来找去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SysTick_Handler  这个被重复定义了

确实被重复定义了,原来在下面可以找到另一个重复定义的地方,中断被重复定义在stm32f4XX_it.c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被重复定义了,原来在下面可以找到另一个重复定义的地方,中断被重复定义在stm32f4XX_it.c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