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PWM输出有波形缺失

楼主(2014-03-17):
比较寄存器的值没有突变,ACTR位也没有变化,但是输出的SPWM波形每个工频周期内基本上在相同位置会有波形的缺失。而且互补的两个PWM信号一个常高一个常低,应该也不是保护了。如图。请教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从你的整体波形看好像是输出SPWM波
波形完全是互补输出的
我回你你把功能弄错了  就是用来输出SPWM波的

网友B:
楼主的是不是SPWM波呢   应该是

网友C:
顶一下,lz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期待分享经验。

网友D(2014-05-21):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整体波形看好像是输出SPWM波
波形完全是互补输出的
我回你你把功能弄错了  就是用来输出SPWM波 ...

你好,我是初学DSP2812,我现在想做一个逆变。用DSP2812控制产生spwm波形。我想问下这个SPWM的产生是有专门的库函数呢?还是完全需要自己写呢?期待您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是初学DSP2812,我现在想做一个逆变。用DSP2812控制产生spwm波形。我想问下这个SPWM的产生是有专 ...

自己做 啊    你可以用存入正弦表的方法或者计算的到正弦值的方法产生
最好用正弦表的方法吧

网友D(2014-06-23):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 啊    你可以用存入正弦表的方法或者计算的到正弦值的方法产生
最好用正弦表的方法吧
...

能不能详细说下具体的存入正弦表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详细说下具体的存入正弦表的方法?

正弦表生成了是吧  然后以数据的方式存入就可以啦
也可以以code的方式存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弦表生成了是吧  然后以数据的方式存入就可以啦
也可以以code的方式存入 ...

就是把正弦表生成后,每次赋值的时候直接调用就行了,不用因为计算二浪费时间。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