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PCB / easySim设计大赛】+运放→电压输入转换

楼主(2014-03-17):
看到2姨家有这么好的活动,来插一脚。活动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690214-1-1.html
(PS:蓝色字体为对原帖的修订,增加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本方案使用easySim仿真了一款电压转换电路,电路的功能:将-5V~+5V的电压输入信号,转换成ADC可应用的0~+2.5V信号。
注:由于仿真软件器件限制,这里省略前端限幅电路和后端的ADC电路。
1、待仿真原理图
方案所要实现的硬件电路图如下所示:
2、eseySim仿真原理图
使用easySim仿真的电路图如下所示:共享链接为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58(已更新)
仿真的结果,我试了很多遍都不行,在multisim可行,这里总是不出结果,求各位大虾指点~~~(后续帖子已给出解决方案,下面附新图
总是出现以下结果。论坛内大神已给出解决方案,工程名称必须存为英文格式!)
3、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实现了-5V~+5V到0~2.5V的转换,有兴趣的各位可以试试。
详细的仿真设置参数参及要点见后续。

4、MOUSE器件采购 &共享
由于主要用到了运放,运放及10K和20K的电阻的mouse选购如下:
共享如下
附:求大神指点为什么仿真不错结果????
(后续已解决)
PS2姨家的发帖,怎么插入图片后就不能打字了??

(待解决,复制好累)

PS:心得,easySim仿真软件,用起来总的来说还可以。这里简单分析一下优缺点。
优点:
1、方便、快捷。网络版,随时随地,只要有网络登录即可仿真,对电脑要求不是很高。
2、仿真可以共享和自动保存。仿真自动保存于个人目录下,并且可以共享给别人,这样很利于分享设计。
3、元器件容易查找。器件从左侧栏可以轻松调取。
缺点:
1、器件少。相对Multisim等软件,器件要少点,但是基本的电路都是可以仿真的。
2、网络。没有网络你懂得~~

网友A:
你试着将项目保存一下,保存为英文项目名,再运行仿真。
请参考mylsf的经验https://bbs.21ic.com/icview-6966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将项目保存一下,保存为英文项目名,再运行仿真。
请参考mylsf的经验https://bbs.21ic.com/icview-696 ...

谢谢,
赶紧试一下。:lol

楼主:
改英文果然管用啊~~

楼主:
但是动态仿真怎么出来呢?

楼主:
根据zhangmangui和lapeno大神的建议和指导,对此仿真软件有了进一步认识。
这里简单归纳下:
① 工程的名称必须为英文。中文运行仿真时会提示错误。
② 电路的交叉连接,必须出现黑色的节点,才可以认为成功连接。如果没有交叉的节点则未连接。⊙﹏⊙b汗,这些都是基本尝试了,但是我都犯
③ 运放的+端和-端。这里我又2了,反馈端接到+上了:lol不知道有没有同仁和我一样:victory:
④ 激励源设置,如果需要波形,直流偏置和交流允许可以都不用选择,直接勾选瞬态源,并根据需要的波形进行配置。
⑤想看到波形,必须采用探针,就是左上角通用元器件旁边,点进去,选择相应的网络即可。这里我选择了三个:激励源输入-5V~+5V,第一节运放输出-2.5~+2.5V,第二节运放输出0~2.5V。实现-5V~+5V对应0~2.5V的转换输出。
这里附上相关的图片示例供大家参考。

楼主:
电路图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
探针的设置如下
激励源设置如下
运行模拟如下

楼主:
附上工程链接图,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试试:lol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58

网友B:
讲的很详细,很好,学习学习!!: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的很详细,很好,学习学习!!

:lol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网友C:
刚试验了一下,蛮好用的,界面比Multisim好

网友D:
膜拜一下LZ和L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试验了一下,蛮好用的,界面比Multisim好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膜拜一下LZ和LS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