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救命啊

楼主(2014-03-17):
现在的波形如图: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WP_20140315_005
现在把这个信号需要接到单片机stc89c58rd+的p0.5口,想要把这个方波的跳变简单地转换为一串数字信号(就相当于先把方波拉下来,然后再通过单片机高低点平判断),有什么办法?

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就是个方波吗?

楼主:
是的,只是有个offset值

网友B:
如果这个方波是曼彻斯特编码的,可以认为它输出的是000...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没说清楚,我是想要把这个波形跳变用数字输出出来,谢谢

网友C:
你就是想输出10101010么?

网友D:
还是没有说清楚想干什么,如果只是想把电平下来有好多方法,可以在坛里找找

网友E:
先描述清楚问题吧

网友F:
不用拉电平
1、用AD检测 适当的取电压的阈值范围比如 电压正在 1.68< ADC_Result< 2 记为 0  电压正在 3.5< ADC_Result< 3.8 记为高电平

2、另外搭电路,外接电压比较器。
3、不用另外搭电路,用带有电压比较器的单片机 选择适当的基准电压

以上三种方法都可以 而且具有滤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