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净化器中传感器

楼主(2014-03-17):
最近在学校和老师一起设计空气净化器,我负责传感器部分,上淘宝买了一个MQ-2烟雾传感器,一看说明,它的预热时间要48小时,这是真的吗?我预热大概10分钟左右,再去实验,在有烟的情况测输出电压根本没有电压变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48个小时的预热。还有就是如果不用MQ-2,我还可以选择什么传感器作为空气净化器的传感器?

网友A:
去看传感器的手册,又不是要定标测试,应用时预热30分钟顶天了。

网友B:
去淘宝上买一个“粉尘传感器”、“PM2.5传感器”,几十元钱,里面就是一个运放搭的电路,原理就是用电阻加热,促使空气对流,用一个LED照射光电传感器,当流过的空气中粉尘浓度有变化时,在光电传感器上接收到的信号会有变化,通过运放多级放大之后输出一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传感器的手册,又不是要定标测试,应用时预热30分钟顶天了。

可是手册上说不少于24小时,所以我就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上买一个“粉尘传感器”、“PM2.5传感器”,几十元钱,里面就是一个运放搭的电路,原理就是用电阻加 ...

现在我们主要的是要使用烟雾传感器部分,花粉部分还没有,所以主要还是要买个烟雾的,

网友C:
你买的是气体传感器吧.
那些烷是烟吗?

网友D:
你买的传感器,是对VOC敏感的。适用于监控家具释放的甲醛、甲苯等有害溶剂比较合适。
另外一种是颗粒/烟雾传感器,适合于监控微粒子,更直接对应PM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手册上说不少于24小时,所以我就郁闷了

第一,你可以去选择合适的型号。第二,你做的不是测量仪器,无需定标,预热时间只是为了保障精度。

网友D:
可以选择的是夏普的GP系列,或者DSM501a之类的传感器。我最近在使用。比较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