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4-03-17):
最近在做STM32F107的以太网通信,使用的是TLK110的PHY芯片,基本功能和DP83848类似,现在在SMI通信处卡壳了,进行写操作时,对STM32的MDIO和MDC管脚测量波形,都是正常的,但进行读操作时,无论我刚才写了什么数据,波形时钟不变,出去前面的引导码等等,数据部分时钟是低电平。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或者是我的硬件搭建有问题,大家谁遇到过类似情况麻烦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帮顶。

谢谢啦。继续等待各位大神们的回复

楼主:
现在还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进行SMI读操作的时候进行程序调试,程序先走到绿箭头后又走到黄箭头,出现了程序倒走的情况,太诡异了,大家遇到过程序倒走的情况吗

网友B:
“MDC时钟是低电平?”
如果是硬件SMI,请查看GPIO口配置。
SMI接口中,STM32负责为SMI通讯接口提供时钟,无论是读还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C时钟是低电平?”
如果是硬件SMI,请查看GPIO口配置。
SMI接口中,STM32负责为SMI通讯接口提供时钟, ...

谢谢你的回复啊。刚才那个打错了,是始终是低电平,不是时钟。恩,时钟确实是STM提供的,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找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啊。刚才那个打错了,是始终是低电平,不是时钟。恩,时钟确实是STM提供的,现在不知道从哪 ...

PHY地址是多少?
PHY的BootStrap查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Y地址是多少?
PHY的BootStrap查过没有?

PHY就用的缺省值,就是没加任何下拉,0x01

网友B:
1. 原理图请发下
2. 检查PHY的物理地址,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标志位
3. 验证PHY
    PHY在Bootstrap后,按照自动协商协议应该可以和MAC层直接进行数据传输的。你可以在调试的过程中跳过读取PHY寄存器部分的代码来验证PHY的物理连接。
4. 调试时把编译器优化开到最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原理图请发下
2. 检查PHY的物理地址,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标志位
3. 验证PHY

首先谢谢你的帮助:)
1.我自己用万用板搭的电路,就按照芯片数据手册做的,没画~~~
2.物理地址寄存器什么的怎么检验,是用STM32去读吗?
3.第三步我不太明白怎么操作,再详细说一下好吗。
谢谢你了啊

楼主: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STM提供给PHY的时钟有50MHz(RMII模式),但是时钟信号的峰峰值只有1V,请问这是不是太小了,会不会对通信有影响

楼主:
更改SMI的工作模式时,即MII和RMII,只要修改例程中的宏定义就可了,还是还有其他需要修改的地方

楼主:
:lol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STM提供给PHY的时钟有50MHz(RMII模式),但是时钟信号的峰峰值只有1V,请问这是不是太 ...

时钟是怎么提供的? 50MHz,通过PLL倍频输出的?  峰峰值1V不一定不够,但你需要检查一下电平的标准满足PHY的CMOS电平不?
请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时钟的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抖动;与PHY手册值对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改SMI的工作模式时,即MII和RMII,只要修改例程中的宏定义就可了,还是还有其他需要修改的地方 ...

只需要修改宏定义。你用的PHY是哪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修改宏定义。你用的PHY是哪一片?

TI的TLK110,管脚可以和DP83848管脚对管脚兼容,就是性能稍微好一些。
光SMI接口都搞了很久了,哎。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15-10-20):
为什么给板子供电而且插上网线后RJ45的L-引脚还是高电平啊,特别不稳定,有的时候会是低电平,不过只是一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