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ST25WF512-40-5I-QAF,最后一个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17):
见下图,其中图二 方框内的文字 是对 图一E、F的说明。
因本人e文太菜,故在此发帖求助!

请教:
SST flash:SST25WF512-40-5I-QAF,最后一个F是什么意思?

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A:
引脚无铅,无锡(按RoHS指令)

网友B:
1,环境后缀“E”表示无铅,SST无铅焊接设备符合ROHS的规范。
2,环境后缀“F”表示无铅无锡,SST无铅无锡焊接设备符合ROHS的规范。

网友B:
3L的‘设备’应为器件。

网友C:
什么时候的规格书啊 ?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的规格书啊 ?

谢谢!

2011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