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解电容逢烧必爆。

楼主(2014-03-17):
过年在垃圾燃烧筒里,烧了十几个电容,没一个不爆的,从顶上爆开,都是“顶盖”爆出,剩个“弹壳”。
也许是常识了,但是还是真正确认了下。

网友A:
扔几块手机电池进去烧,会更好玩滴。

网友B:
这个爆炸原理估计和接反炸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受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几块手机电池进去烧,会更好玩滴。

那个不敢,扔了个纽扣电池。
从此以后长见识了我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爆炸原理估计和接反炸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受热。。。。。

接反也炸?那以后多多注意啊都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反也炸?那以后多多注意啊都要!

找个30V左右,50W的变压器,接成全桥,然后把滤波电容反过来接,看看效果,注意戴护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30V左右,50W的变压器,接成全桥,然后把滤波电容反过来接,看看效果,注意戴护目镜。 ...

我擦,直流反接也炸?真是长知识了,
是需要这种脉动的直流吗?稳定的直流反接炸不(在耐压的条件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擦,直流反接也炸?真是长知识了,
是需要这种脉动的直流吗?稳定的直流反接炸不(在耐压的条件下?) ...

稳定直流就会爆炸了

反接,过压都会爆。

网友D:
哈哈!看来大虾都是这么玩出来的

网友E:
涟波电流大,也会爆? 前几年的一块板子,在几个位置,电容容易爆,至今没想明白原因。

除了电容爆,具体没有其他损坏.........

网友F:
3V的锂金属电池里面好像有锂,放水里会起反应

网友G:
我碰到电池爆炸,整面墙炸黑
电容爆炸,整层的50多个同事吓呆了(特别是新来的助理)
我现在每次通电,都先找本书啥的,先盖着……
或者带副墨镜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碰到电池爆炸,整面墙炸黑
电容爆炸,整层的50多个同事吓呆了(特别是新来的助理)
我现在每次通 ...

上次被电容爆炸额头上破了块皮,见了点血,最惨的一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碰到电池爆炸,整面墙炸黑
电容爆炸,整层的50多个同事吓呆了(特别是新来的助理)
我现在每次通 ...

听起来都要吓死人,那场面肯定壮观

网友I:
哈哈。电容肯定会爆了。 跟接反了一样。   电池就危险了。

网友J:
必须的,电容爆炸都是常见的小事,就是有时候声音大吓人,电池就不一样了,初中的时候焊接纽扣电池,由于时间太长,爆炸了,炸得是四分五裂,幸亏没伤到眼睛!

网友K:
铝电解电容的爆炸是定向爆破,原因就在于铝壳底部做了手脚!倘若让它向四周爆破,那对于它周围的零件破坏太大!所以只有牺牲它,向上爆破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必须的,电容爆炸都是常见的小事,就是有时候声音大吓人,电池就不一样了,初中的时候焊接纽扣电池,由于时 ...

直接焊电池?:L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找个30V左右,50W的变压器,接成全桥,然后把滤波电容反过来接,看看效果,注意戴护目镜。 ...

效果是刚刚的啊,可以试试。 一次我画了块板子,我同学焊接,完事他没注意就自己标了下正负极,结果标反了,板子是对称的,我拿过来也没仔细看,就照着他标的接了 ,2s后直接爆了,把我旁边的同学吓坏了

网友N:
电解电容反接是要炸的,听说有眼睛被射瞎了。

网友O:
电子产品我们还是不要乱。。。。。。

网友P:
引用 网友L:
直接焊电池?

同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擦,直流反接也炸?真是长知识了,
是需要这种脉动的直流吗?稳定的直流反接炸不(在耐压的条件下?) ...

只要前面的电源带负载能力够,就可以整炸,稳定直流就可以了。你实验室的直流电源输出拿来给电解电容反向充电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Q:
我想炸一下手机电池玩,有一个不用的手机,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R:
听到了爆炸声

网友S:
有同学反接炸了

网友T:
电池是“能材”

网友U:
炸过发光二极管,也就一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铝电解电容的爆炸是定向爆破,原因就在于铝壳底部做了手脚!倘若让它向四周爆破,那对于它周围的零件破坏太 ...

网友V:
我见过一个电容爆炸的现场,柜体鼓了个大包柜门掀飞,地上的地板砖掀开好几块!

网友K:
你那是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