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载] 放大倍数与分贝相互转换软件

楼主(2014-03-17):
在分析电路的时候,会遇到放大倍数与分贝之间转换的问题,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关于两个量之间转换的小程序,与大家分享下,软件写得很简单,只能实现最为基本的功能,高手可直接忽略。:)

网友A:
分贝=20lg放大倍数,是这样吗?

网友B:
功率增益不是20是10

前文针对2楼的式子而言,似欠严谨:$,应为:以功率放大倍数计算的增益分贝,系数为10
增益dB=20lgV2/V1=10lgP2/P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增益不是20是10

以分贝(dB)计,只谈“功率”....

为何?自己琢磨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贝=20lg放大倍数,是这样吗?

嗯 是的 我计算的是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A:
路过打酱油。。 发表于 2014-3-23 12:37 以分贝(dB)计,只谈“功率”.... 为何?自己琢磨去吧!

前辈能否指点下,为何只谈功率?

网友D:
用excel可以轻松计算这个问题。

网友E:
推荐用  电路专家 安卓应用。英文名字 叫 ElectroDroid   GooglePlay地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前辈能否指点下,为何只谈功率?

本来“贝尔”这个东西,就是为比较两个功率而设。
用来比较电压,仅仅是一种变通的用法。

网友G:
要是我的话,我用exel计算,如7楼的一样。

网友E:
手机掏出来,打开电路专家(英文名 CircuitDroid  GooglePlay链接在此),打开计算器 下面的 Decibel Converter,OK,搞定!

截图:

楼主:
嗯 看个人习惯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直观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