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了,想问问有人会上位机的编程吗

楼主(2014-03-17):
因为没有专门的那个论坛,所以在这问问,我用VC6.0,但是添加MSCOMM时说不支持接口,搞不懂了

网友A:
1、选中dialog,右击找到insert active control,选择你想选择的插件,真的可以成功添加;

2、用CMD窗口 运行 regsvr32 mscomm.ocx , 注册成功会有对话框提示

系统本身好像不带这个文件,你可以找一个放到system32文件夹下

网友A:
我以前使用过的注册软件你运行一下看能不能完成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使用过的注册软件你运行一下看能不能完成注册

我的系统是win7   不知道这个和系统有关系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使用过的注册软件你运行一下看能不能完成注册

注册成功,但是连接是就说不支持,是不是我的软件下载的不完整呢?那个控件文档不正确呢?那些MSCOMM好像都是快捷方式,版主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呢?你用的哪里下载的呢?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册成功,但是连接是就说不支持,是不是我的软件下载的不完整呢?那个控件文档不正确呢?那些MSCOMM好像 ...

不好意思 啦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现在用VC6.0的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