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A外接ads1258

楼主(2014-03-17):
用TMS320VC5509A串行个ads1258,看了TI的资料,但是不知道怎么和5509A连接,请问具体引脚是怎么连的,多谢!

网友A:
看了一下datasheet  只提供了与c28连接的方式
用的是SPI接口   个人认为你先看看怎么将5509的
McBSP配置为SPI接口  网上有很多例程
然后把DRDY连接到5509的INT上  注意5509的INT是下降沿触发的

网友B:
嗯  楼上解释的有道理   先配置调试好SPI吧

网友C:
串行直接配置mcbsp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