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充电电路有什么好用的芯片

楼主(2014-03-17):
通过电脑的usb口给300mA的锂电池充电

网友A:
去看看贝岭的

网友B:
锂电池充电电路有什么好用的芯片

网友C:
可以去看看TP4056

网友D:
USB口的浪涌电压需要注意防护。
5楼给的TP4056还有SGM4056这种锂电充电芯片,是带OVP过压保护的,停止充电电流可以电阻设置,带电源指示脚,楼主可以评估下:

网友E:
对一个300mAh的锂电池充电,4056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价格便宜,控制完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看看TP4056

选用的正是这款   呵呵 TP4057

网友F:
为什么没有人用LTC4504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没有人用LTC4504

充电电流能控制码  800mA的电流散热。。这么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能控制码  800mA的电流散热。。这么说

开玩笑呢吧  LTC的不能?TP的能? TP4054从哪来的?我觉得还是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