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语言 求教

楼主(2014-03-17):
#include <stdio.h>
int n=100,i;
main()
{while (n<=200)
{i=2;
while(i<=100)
{if (n%i==0) i=n;
else i++;}
if (i<n)  printf ("%d/t",n);
else n++;}}
这应该运行出100-200的素数。但实际,编译没有错,运行时不出任何结果(没有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光标一直在闪。请问这个c语言哪里出错了,哪里出现死循环了?求指教!

网友A:
要让别人看你的代码,总得稍微整理一下再发啊!

网友B:
#include <stdio.h>
int n=100,i;
main()
{
  while (n<=200)
  {
    i=2;
    while(i<=100)
    {
      if (n%i==0)
         i=n;      //此处停止While循环试试
       else
      i++;
     }
  if (i<n)
   printf ("%d/t",n);
  else
   n++;
  }
}

网友C:
n = 100;
i = 2;
if(n % i== 0) //100%2等于0,条件成立
i = n; //i赋值,也是100
while(i<=100) //100 == 100成立
if(n % i== 0) //100%100等于0,条件成立
i = n; //i赋值,也是100
如此反复,所以退不出来。

网友D:
while(i<=100)
{
    if (n%i==0) i=n;
    else i++;
}
死在这里了,你把初始值代进入试一下就知道了,n=100,i=2,第一次循环结果i=100,从第二次往后就一直i=100了。

网友E:
楼上的解释都是正确的!

楼主:
太谢谢你们了。本人学习了。已调好程序了。

网友F:
呵呵,循环嵌套就是容易出错

网友:
嗯嗯       说的都对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