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IGBT驱动电源的滤波电容设计浅析

楼主(2014-03-17):
        由于IGBT驱动器的特殊应用场合,驱动器的供电电源需要外接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以下就对该电容的设计方法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第一、滤波电容的功能
     由于IGBT栅极的寄生电容比较大,栅极电压变化时就会需要很大的栅极充放电电流,而IGBT驱动器的功能就是放大驱动信号并提供这个电流。驱动电流来自电源,但是普通电源的瞬间电流供电能力远无法达到IGBT驱动器的要求。因此这时就需要给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大电容提供这个瞬时的大电流。
第二、滤波电容的要求
     由于IGBT驱动器瞬间驱动电流的大小决定了IGBT的栅极电压变化速度,因此IGBT的驱动电流决定了IGBT的开关速度。由于IGBT驱动器的的驱动电流由电源的滤波电容提供,因此滤波电容的瞬间供电能力决定了IGBT的开关性能。由于电容的内阻和寄生电感是阻碍电容瞬间供电能力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电源滤波电容的一个主要要求就是采用低内阻电容。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选择的电容内阻太高,在IGBT驱动器提供瞬间大电流的时候,滤波电容上会出现一个瞬间降低的电压。如果用示波器测试就会看到一个明显的V型压降。这个电压会给电源造成频繁的瞬时的过载,严重降低电源及驱动器的可靠性及寿命。更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IGBT驱动器的驱动电路出现异常而出现误动作。
第三、滤波电容的选取
      滤波电容的要求是要选择低内阻电容,但是选取的时候还是有两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滤波电容的容值选取。滤波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一般选取时只要满足电压瞬降在100mV以内就可以了。如果选择大了,意味着更大的电容内阻,反而降低驱动性能。如果选择小了意味着电压波动大,会影响电路性能。以金升阳的IGBT驱动器QC962为例,该驱动器的额定驱动电流为5A。一般驱动时间在1uS以内。这时根据UC=IT计算只降低100mV电压的电容为50uF。考虑电容内阻影响,选择两倍余量一般不需要超过100uF。
      其次需要选择合适的电容方案。一般大电容都选择电解电容。由于电解电容工作原理的原因,即使低内阻电解电容的内阻也会比较大。这时可以选择陶瓷电容并联或者使用钽电容。需要注意的是,钽电容的抗过应力能力差,在IGBT驱动器这种弱电控制强电的应用中容易产生意外的过应力,因此需要慎重使用。
      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比较经济有效的电容方案。方案如下图所示,在电源输出端并联电解电容以后再并联一个低内阻的陶瓷电容。电解电容保证了电源输出电压基本维持稳定,抑制了驱动电流导致的电压变化平台。陶瓷电容则抑制了由于电解电容内阻导致的瞬间电压下降尖峰。低成本的普通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搭配使用可以达到良好的高低频滤波效果。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应用中一般需要将电解电容取值设计为计算值,而低内阻的陶瓷电容则根据电流大小和电解电容的内阻选择,一般只要10uF以内即可。

网友A:
电容容值计算方法,C=U/It  如果IGBT的开通时间非常短 比如100ns级,则C=0.1V/5A/0.1US =0.2μF?

网友B:
是这样算的!但是100ns时间太短了,充电电流必须很大才能满足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值计算方法,C=U/It  如果IGBT的开通时间非常短 比如100ns级,则C=0.1V/5A/0.1US =0.2μF? ...

    你好,这里的换算公式是C=It/U,计算出的电容为5uF。100nS级的开关速度一般MOS管或者小功率IGBT才能达到。由于开关过程中的栅极充放电荷很少,因此只需要较小的电容就能达到滤波效果。UC=IT是电荷的等价计算。需要指出的是,1uS的开关时间是一个计算的经验值,对于5A的IGBT驱动器可以直接用这个时间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里的换算公式是C=It/U,计算出的电容为5uF。100nS级的开关速度一般MOS管或者小功率IGBT才能 ...

再请教几个问题
1、如果电容较小,我全部都使用陶瓷电容,是否更好?看到concept的驱动器都是陶瓷电容的。
2、这里的It/C I指的是驱动器的最大电流,同时也是实际中开通时的最大电流吗?

网友C:
这个电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几个问题
1、如果电容较小,我全部都使用陶瓷电容,是否更好?看到concept的驱动器都是陶瓷电容的 ...

1、陶瓷电容是比较理想的滤波电容,本身的内阻就小,并联后内阻就更小了。而且耐偶然的短时过压能力很强。
2、是按照最大电流取的。

网友D:
IGBT驱动电源放电容主要是为了承受IGBT开关过程,门极充放电瞬间支撑较大的峰值电流,平均电流很小。

网友E:
驱动也需要滤波么?

网友F(2014-06-10):
一般情况下IGBT的栅极和发射极之间接入个电容可以适当减小栅极电阻,可以减小开关损耗的同时不增加尖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