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锂电池问题

楼主(2014-03-17):
咱们这有没有对笔记本锂电池有研究的,我这有几块电池,内部有bq29330 bq20z90两个芯片,6芯,不能使用,但去掉保护电路,单独对锂电池放点,4A一上电流能保持40分钟,有没有专家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电池是两块并一起,再串联,外面标11v,4500mAh

网友A:
被锁住了吧?要解锁才能用。我的华硕笔记本上的电池长时间没用,被锁住了,只能另买了一块。原先的电池单独拆下来,一节节分开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同问,也有一块电池3×18650×2是这样

网友C:
华强北,几年前,有解锁的。

仔细一了解,就发现,很生猛。   高压棒一碰,啪的火花闪过,电池就能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