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内核电压与IO电压短路!我是新人,求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14-03-17):
我用的是altera的ArriaII GX系列的FPGA,具体型号是EP2AGX45DF29C4,带有高速收发器硬核,现在已经烧坏两片!!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块板:正常工作了两周多(正常工作为3.3V,400mA),突然有一次,刚一上电,IO电压3.3V(整块板子的输入电压也是3.3V,由安捷伦E3631A电源提供)、内核电压0.9V、地,三者互短,其他电源不短路且电压正常。当时拆掉了所有有关的电容以及电源芯片,还是短路。因为0.9V内核电压这一路,本来阻抗就在8~10欧之间,所以万用表总会报警。最后只好把FPGA放回BGA焊台,拆下来,板子正常了。测了一下FPGA的相应管脚,发现0.9V和地两脚之间,阻抗已经趋近于0,片子悲剧的烧坏了!但是3.3V和地两脚之间没有短路,我觉得可能是内核烧坏,导致IO也无法工作。
      因为第一块板子是我自己焊的,而且有过JTAG热插拔、冬天穿毛衣产生静电的不良习惯。第二块板请了专业师傅焊接,JTAG从不热插拔,每次调板子上电之前,都到我们实验室的导静电球上怒拍几下,以防万一……
     第二块板:加装了2A的保险丝,安捷伦电源的3.3V输出做了1A的限流,正常工作了两周
正常工作为3.3V,400mA尼玛时间比上次还短),突然有一次,刚一上电,IO电压3.3V、内核电压0.9V、地,三者互短,其他电源不短路且电压正常,0.9V那一路阻抗趋近于0(现象一模一样!)。这回我也没必要拆电容了,只拆掉了3.3V转0.9V的开关源,但是依然无法解决。
    其实两次都没用到关键的硬核资源,都是自己写的逻辑,只用了12%的逻辑单元(3000个LE),这套逻辑在原来的Cylone III的板子上运行没问题,在这里也能跑起来,只不过只能**两周。。。
:'(:'(:'(
    亲们,你们觉得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咱们一起讨论,否则我又要被老师批一顿才能要回一块新的FPGA了
:'(:'(:'(

网友A:
上电默认电压不对呀,建议楼主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某个管脚上电瞬间电平与外界电平不一致?不用的管脚不要使用默认的输出地,改为input tri-state。当然,楼主可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默认电压不对呀,建议楼主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某个管脚上电瞬间电平与外界电平不一致?不用的管脚不要 ...

谢谢您,输入三态我有改,固化进去的,默认电压我设置的是3.3V-LVTTL。我也觉得是电压的问题,而不是电流,但是无从查找

网友A:
那个默认电压设置成啥都没关系。也可能是你0.9V电源的问题,这个电源有没有加电容?拆掉FPGA之后量还是0.9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默认电压设置成啥都没关系。也可能是你0.9V电源的问题,这个电源有没有加电容?拆掉FPGA之后量还是0.9V ...

这个FPGA我们这别人也用过,同样的供电系统,滤波电容都一样。我的第一块板是先拆的电源,最后拆的FPGA,电源拆下来简单测了一下,输入输出都不短路,应该没坏,只坏了FPGA 0.9V那路。可能那路阻抗低,容易过流。但是我们这里只有我不停地在烧。。。

网友A:
那就怪了,上电拿示波器测一下,和别人的对比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