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墙了:定义一个宏将大端形式的32位数变为小端形式

楼主(2014-03-17):
(无正文)

网友A:
最经典的应该是网络协议中的几个函数htonl(),htons(),ntohl(),ntons()

网友B:
#define sw32(x)  (u32)(\
(( (u32)(x) & (u32)0x000000ff ) << 24 ) | \
(( (u32)(x) & (u32)0x0000ff00 ) << 8 ) | \
(( (u32)(x) & (u32)0x00ff0000 ) >>8 ) | \
(( (u32)(x) & (u32)0xff000000 ) >> 24 ))
VC6.0测试通过

网友C:
用 gcc 就非常简单,gcc 有内置函数对 16、32、64 位的整型数据进行字节逆序。
— Built-in Function: uint16_t __builtin_bswap16 (uint16_t x)
Returns x with the order of the bytes reversed; for example, 0xaabb becomes 0xbbaa. Byte here always means exactly 8 bits.

— Built-in Function: uint32_t __builtin_bswap32 (uint32_t x)
Similar to __builtin_bswap16, except the argument and return types are 32 bit.

— Built-in Function: uint64_t __builtin_bswap64 (uint64_t x)
Similar to __builtin_bswap32, except the argument and return types are 64 bit.

gcc 的内置函数会利用目标 CPU 支持字节逆序的指令,比如 cortex-m (thumb/thumb2) 就有 rev、rev16、revsh、revh 指令支持逆序操作。

楼主:
谢谢三位,1楼说的几个函数似乎见过但没注意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