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im设计大赛】+H桥驱动器

楼主(2014-03-18):
    本次参与设计了H桥驱动原理电路,电路中的Q1,Q2,Q3,Q4构成了H桥电路,
Q1和Q3两个NPN管子构成上桥臂,Q2和Q4两个PNP管子构成下桥臂,左边一路
桥的基极连接到一起,这样可以避免Q1和Q2的同时导通而短路电源,右边一路
同理。D1-D4四个二极管起到了保护H桥上开关管的作用,因为电机(R4)属于
感性器件,在切换方向或者停止运行时会释放出存储的能量。
    Q5和Q6起到了半桥驱动的作用,输入的两路PWM波应该是互补的,从整体来
看两路互补的PWM的占空比为50%时电机停止运行,大于50%时正转(反转),
小于50%时反转(正转)。

    仿真的过程中总是出现您的模拟运行时间太长,已被取消。请使用较小的步数
以减少模拟时长。如果模拟步数并不多,可能是模拟器无法得到收敛解。请检查
模型的参数,如果仍然无法解决,请发送消息至 support@eeweb.com

怎么也解决不了,看到有网友分享了设计经验,原因是命名为中文的缘故,改为英文就OK啦。
    下面我们来看看仿真的效果,首先我们应该去设置信号源,具体设置如下图所示,注意两个
信号源的初始值应该相反,一个初始值和脉冲值为0 1,另一个初始值和脉冲值为1 0,这样就
可以实现波形互补。

    接下来我们来设置探针(在原件选项旁边),点击探针一栏后将鼠标移动到电路图的导线
连接处,每个导线连接处都有一个NET标号,点击此处就会增加一个V(NET标号)的探头,多
余探头可以点击右侧的小叉删除。具体如下图所示,我们设置了两个探头。
    接下来我们点击SPICE运行模式,就会弹出下图中的SPICE运行模式窗口,点击瞬态响应,
填写相关参数。然后点击运行,之后时间可能会长些,请耐心等待,毕竟是网页版的。
    运行结束后我们可以看到对应NET点上的瞬态响应波形图,通过图我们可以验证出net1015
起始电压为1,周期为100ms,占空比为50%,与我们设置的相同。同样net1016起始电压为0,
周期为100ms,占空比为50%,与我们设置的相同。
注:通过传说处选择要显示的NET测试点,通过游标处选择要显示NET波形。如果要修改信号源的参数,必须切换到元件
列表下,而不是探针列表下。
    接下我们将信号源的参数修改为20%,通过探针去看看输出端模拟电机负载的R5两端的信号,
下两幅图为R4两端的测试到的信号,从信号可以看出H桥在正常工作,由于PWM波的控制是H桥
的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由于自身电容等的作用,会有一定的电流等冲击,这个我们可以从波
形中看到。两端波形还是为互补状态,当这种互补的波形加到电机两端就是等效的电压,也就是
占空比开始控制电机两端的等效电压,等效电压的大小对应电机的速度,也就是占空比对应电机
的速度,这样就实现了PWM波调速。电机驱动还有很多深奥的东西,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分析一下
它的工作原理,不对之处还望多多指教。
      电路设计图共享链接: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57
    购物车截屏:
    BOM表:

    共享购物车:

楼主:
H桥驱动器原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获奖。

呵呵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B:
分析讲解都很到位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C:
楼主讲解很到位,可以作为案例教程

网友C:
为什么我仿真时候不出波形呢?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58
这个是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仿真时候不出波形呢?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58
这个是链接

好的  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仿真时候不出波形呢?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58
这个是链接

看了一下  你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连接没有接好  所以在仿真的时候意味着元器件有悬空
所以停止仿真   注意在线交叉的时候  要让它连接上   必须要有个黑点出现才算连上
如R2和R3与运放N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  你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连接没有接好  所以在仿真的时候意味着元器件有悬空
所以停止仿真   注意在 ...

果然可行。仿真运行时里面的直流偏置、AC分析和瞬态响应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发现个重要问题,运放正负端接反了,大失误啊。。。

网友C:
按照楼主的建议更正后,波形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可行。仿真运行时里面的直流偏置、AC分析和瞬态响应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

直流偏执也就是学习模电式的静态工作点
AC分析一般用来测试你的电路的通频带
瞬态分析你可以看到了  就像示波器一样   随着时间的变化  对应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建议更正后,波形出来了

呵呵  恭喜恭喜   还望多多分享  多多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偏执也就是学习模电式的静态工作点
AC分析一般用来测试你的电路的通频带
瞬态分析你可以看到了  就像 ...

了解了,这么一说就更加透彻了。回头再温习一遍模电。

楼主:
H桥仿真原理讲解  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
在线仿真活动还在继续中  多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