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置字问题

楼主(2014-03-18):
我使用16F1527单片机,具有两个配置字,我写成
__CONFIG(1,0x12f2);
__CONFIG(2,0x12f2);
为什么报错啊?
Warning [171] E:\NS-001\NS_001_relate_program\Flash\flash.c; 4.18 wrong number of preprocessor macro arguments for "__CONFIG" (2 instead of 1)
Warning [171] E:\NS-001\NS_001_relate_program\Flash\flash.c; 5.18 wrong number of preprocessor macro arguments for "__CONFIG" (2 instead of 1)
Error   [0] E:\NS-001\NS_001_relate_program\Flash\flash.c; 4.29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1)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Error   [0] E:\NS-001\NS_001_relate_program\Flash\flash.c; 5.29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2)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908) exit status = 1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XC编译器改成这个
_PROG_CONFIG(1,0x12f2);
_PROG_CONFIG(2,0x12f2);
如果是HI-TECH
__CONFIG(0x12f2);
__CONFIG(0x12f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XC编译器改成这个
_PROG_CONFIG(1,0x12f2);
_PROG_CONFIG(2,0x12f2);

改成__PROG是可以,但是显示
configuration setting/register of "CONFIG2" with 0x12F2 will be truncated by 0x3E13,
改如何解决?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看手册都有提示的
__CONFIG();
__CONFIG();
这样不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在IDE里面设置配置位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D:
不是已经提示你了吗?

----------------------------
Error   [0] E:\NS-001\NS_001_relate_program\Flash\flash.c; 4.29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1)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Error   [0] E:\NS-001\NS_001_relate_program\Flash\flash.c; 5.29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2)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这句的意思就是用这个宏指令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已经提示你了吗?



我上面不是说了吗,用_PROG_CONFIG()出现configuration setting/register of "CONFIG2" with 0x12F2 will be truncated by 0x3E13,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IDE里面设置配置位不就可以了么...

就是想直接在程序中配置,如果直接在那里面设置,我不就不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都有提示的
__CONFIG();
__CONFIG();

试过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有问题

错位提示过你了.....很明显的提示啊...
Error   [0] E:\NS-001\NS_001_relate_program\Flash\flash.c; 4.29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1)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Error   [0] E:\NS-001\NS_001_relate_program\Flash\flash.c; 5.29 Cannot use literal values (2) with __CONFIG(), use __PROG_CONFIG() inste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位提示过你了.....很明显的提示啊...
Error   [0] E:\NS-001\NS_001_relate_program\Flash\flash.c; 4. ...

我上面说的难道是如此的不明确,我说过了我改成__PROG_CONFIG()之后,出现configuration setting/register of "CONFIG2" with 0x12F2 will be truncated by 0x3E13这个问题,我就是在咨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说的难道是如此的不明确,我说过了我改成__PROG_CONFIG()之后,出现configuration setting/registe ...

提示被截断,不太明白.......希望大大们来解决一下....

楼主:
我也是不理解为什么所以才寻求帮助啊,希望各位大神能给个明确的答案

楼主:
大神都去哪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说的难道是如此的不明确,我说过了我改成__PROG_CONFIG()之后,出现configuration setting/registe ...

config(2)   2-3为1   5-8为1

网友E:
引用 网友E:
config(2)   2-3为1   5-8为1

bit 8-5 未实现:读为 1     bit 3-2 未实现:读为 1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t 8-5 未实现:读为 1     bit 3-2 未实现:读为 1

我这个只是随便写的一个,但是我就是按照正常配置,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说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只是随便写的一个,但是我就是按照正常配置,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说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

首先要学会感谢,别人确实没义务帮你,也没有功夫一楼一楼的看完你整个帖子,一般就是看完楼顶的帖子就开始回答。
然后,你需要把你认为正确的配置字写出来,而不是
我这个只是随便写的一个,但是我就是按照正常配置,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说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现在把你认为正确的配置字写出来让大家验证下是否真的正确吧

楼主:
__PROG_CONFIG1(0x3bec);
__PROG_CONFIG2(0x39ff);

楼主:
写出来了,没人帮忙看看么?